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04):
大家好,如图示,我不太明白Q2的作用,仅仅为了降压吗,不吝赐教。

网友A:
串联型三极管稳压电路

网友B:
从电路分析,只有整流输出大于(6.8V+0.7V)时才有输出,低于这个值时没有输出;
没有稳压作用,有降压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C:
电路没错?
这个电路是没有稳压能力的,但有恒流的作用。

网友D:
似乎是个开关。
电压不够就关闭,电压足够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