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关断下降沿慢

楼主(2017-05-04):
如题,在通过三极管控制PMOS开关时,发现关断有大的下降延迟,
请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可以改进,栅极波形正常,到漏极就出现延迟,电路如下,电路阻值的选取是否有问题?
现在 P5 1Khz 3.3V方波  P1 USB5V供电,波形测试为R5前端

网友A:
“请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可以改进”
减小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可以改进”
减小R6。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还希望方便的话  能普及下一般波形延迟的原因。
还有电路其他地方的阻值是否有问题,谢谢您。

楼主:
感谢,在漏极到地增加一个回路可以快速泄放的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 ...

“还希望方便的话  能普及下一般波形延迟的原因”
“波形延迟”和本帖标题“下降沿慢”是两回事。

上图是某电压比较器响应曲线。下面曲线是输入信号,上面曲线是输出。该比较器反相工作。
“延迟”是指红色箭头的长度。“缓慢”是指红色箭头与蓝色箭头长度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 ...

就你首帖波形来说,只有一条曲线(漏极的输出波形),没有输入波形,因此谈不到也看不出“延迟”。
一条曲线倒是可以看出波形下降沿“缓慢”,即下降沿不如上升沿陡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 ...

首帖波形下降沿不够陡峭,原因是门极电容充电和放电电流不同。
我们知道,MOS管门极对源极具有一定电容。更重要的是MOS管共源极工作时门极漏极之间分布电容会因MOS管电压放大而表现为电容增加很多倍(密勒效应)。两项之和构成MOS管输入电容。该输入电容必须充电(门极源极之间电压绝对值增加)到一定程度MOS管才会充份导通,充电后该输入电容必须放电到一定程度MOS管才会关断。
波形的上升沿,是MOS管门极输入电容充电过程。该充电电流由Q4提供。Q4工作于开关状态,饱和时电阻很小(欧姆数量级),可以流过相当大的电流对MOS管输入电容充电。但波形下降沿是MOS管输入电容放电过程。放电电流靠电阻R6。该电阻又很大(10kΩ),故放电电流很小,放电缓慢,波形下降沿自然不够陡峭。

网友B:
在R11对地并个电容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 ...

解决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减少R6。
以你的开关频率1kHz而言,R6减少到1kΩ,波形即可有相当的改善,“看得过去”了。
如果开关频率为数十kHz,那么减小R6已经很困难(R6要减小到10Ω左右甚至更小,这是Q4无法承受的)。此时应该采用更复杂的电路来加速MOS管输入电容的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又麻烦您了-=-
大概查了下,有些是由于三个端之间的电容引起的,
有些又是由栅极驱动电流不足引起 ...

“还有电路其他地方的阻值是否有问题”
不仅仅是电阻值有问题,是电路不对。可以按照K5修改的电路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减少R6。
以你的开关频率1kHz而言,R6减少到1kΩ,波形即可有相当的改善,“看得 ...

刚焊东西去了,看到老师这么多耐心讲解,感觉十分幸福。。。
也感谢上面回复的楼层,真是一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好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路其他地方的阻值是否有问题”
不仅仅是电阻值有问题,是电路不对。可以按照K5修改的电路办。 ...

1.首先承认个错误,表述不清楚,本想说明波形下降沿不够陡峭,有延迟迟缓,老师特别仔细,讲解了波形延迟与下降缓慢及相关配图,在这里再次谢谢老师。
2.老师普及的MOS管相关工作原理特别有用,已做笔记。
3.最开始减小R6阻值,波形有改善却不特别明显,正如老师所说,已改为K5前辈指导的。
4.感谢各位的悉心指导。

网友C:
减小R6,若Q4无法承受由于R6变小带来的大电流,可以在Q4的发射极对地之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减小R6,若Q4无法承受由于R6变小带来的大电流,可以在Q4的发射极对地之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我没试过,你 ...

不能串联。。。。

网友D:
楼主,这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E:
三极管Q4要抗饱和,MOSFET要加泄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模拟示波器?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路其他地方的阻值是否有问题”
不仅仅是电阻值有问题,是电路不对。可以按照K5修改的电路办。 ...

老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变压器的,由上电路的1K方波,串联一支0.1uf电容到变压器一次侧,
变压器参数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降压的电压互感器拿来实验用。下图分别为一次侧和二次侧的波形,不懂为什么电容后端波形还是方波,只是较0V中心线会下降,与下图一次侧类似,相当于还是给变压器通的还是方波,并不是尖脉冲。

请问如何消除负方向的电压波形呢,光标处为示波器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变压器的,由上电路的1K方波,串联一支0.1uf电容到变压器一次侧,
变压器参 ...

“请问如何消除负方向的电压波形呢”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是如何联接的。不过,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变压器次级波形有正就必有负,而且为正部分一定与为负部分互相抵消(面积相等)。
要除去MOS管门极上为负的电压,并无必要。门极为零是关断,为负仍然是关断。只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负的尖脉冲幅度超过MOS管门极允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消除负方向的电压波形呢”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是如何联接的。不过,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变压器 ...

谢谢老师,开始思路没整对,目的是想区分如下两组波形的,刚开始不了解变压器,正如您所说的波形有正就有负,刚做的时候以为把负向消去保留正向就好,第二组把正向去掉保留负向就好
。。。

网友F(2018-11-28):
引用 楼主:
1.首先承认个错误,表述不清楚,本想说明波形下降沿不够陡峭,有延迟迟缓,老师特别仔细,讲解了波形延迟 ...

在漏极对地加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解决你波形下降沿缓慢的问题吗??还是把栅极对源极之间的电阻改成1K的?

网友F:
大神,请问一下在漏极和地之间加一个电阻是给MOSFET关断泄放用的?还是给MOSFET后面的负载泄放用的??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帖波形下降沿不够陡峭,原因是门极电容充电和放电电流不同。
我们知道,MOS管门极对源极具有一定电容。 ...

老师,目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第一版用的NCV8406这个MOS管,负载是加热带,出来波形很好,第二版外围器件都没变的情况下,换了AOSD626662E双通道MOS芯片,出来明显振铃现象和下降沿缓慢,用的是专用的隔离MOS驱动芯片,MOS管驱动电压是10V,换了这个双通道MOS芯片后,10V的DCDC电源电路中电感有明显的吱吱声,和PWM频率一致。这个是为什么??就是MOS选型不同,影响的那么大。如果不改回原来的MOS管,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师,目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第一版用的NCV8406这个MOS管,负载是加热带,出来波形很好,第二版外围器 ...

没有见到具体电路,也没有相关元器件和芯片的资料,没办法说“如果不改回原来的MOS管,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
吱吱声和PWM频率一致?你的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F:
那就是说R11与MOS管泄放速度没有关系??
老师,目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第一版用的NCV8406这个MOS管,负载是加热带,出来波形很好,第二版外围器件都没变的情况下,换了AOSD626662E双通道MOS芯片,出来明显振铃现象和下降沿缓慢,用的是专用的隔离MOS驱动芯片,试过将Rg电阻调大一点,上升沿振铃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下降沿还是缓慢,也将G和S极之间泄放电阻从10K调到1K,还是没有改善。不知道这两个MOS芯片内部到底有什么差异,目前这样如何改善?
还有一个问题,MOS管驱动电压是10V,换了这个双通道MOS芯片后,10V的DCDC电源电路中电感有明显的吱吱声,和PWM频率一致。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到具体电路,也没有相关元器件和芯片的资料,没办法说“如果不改回原来的MOS管,如何解决当下的问 ...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到,PWM频率目前在25Khz,因为如果频率低在人耳能听到的频率,就会听到明显声音。但是用之前的NCV8406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试过将Rg电阻调大一点,上升沿振铃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下降沿还是缓慢,也将G和S极之间泄放电阻从10K调到1K,还是没有改善。主要不清楚这两种MOS芯片内部的什么差异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到,PWM频率目前在25Khz,因为如果频率低在人耳能听到的频率,就会听到明显 ...

25kHz的声音,人耳听不到。能够听到,就不是PWM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到,PWM频率目前在25Khz,因为如果频率低在人耳能听到的频率,就会听到明显 ...

此图有点怪。
HEAT1和HEAT6之间,接的是什么东西?猜测是个初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接负载(27楼说是加热带)。如果是这样,那么CtrlHeat1和CtrlHeat6两个输入信号应该是相位相差180度且带有死区的PWM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到,PWM频率目前在25Khz,因为如果频率低在人耳能听到的频率,就会听到明显 ...

你使用的两种MOS管datasheet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此图有点怪。
HEAT1和HEAT6之间,接的是什么东西?猜测是个初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接负载(27 ...

额。。您说的是L3和L4吧,这个是用来做LC滤波的,怕高频谐波分量对外面干扰。用NCV8406的话,即使加了LC滤波波形也很完美,换了这个AOSD以后,加LC滤波的话,振铃会更明显,所以现在都是直接用R10和R17 0欧姆电阻短接了,HEAT1和HEAT6后面接的就是纯阻抗的加热带。我用的单独两路PWM控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两种MOS管datasheet文件贴出来看看。

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额。。您说的是L3和L4吧,这个是用来做LC滤波的,怕高频谐波分量对外面干扰。用NCV8406的话,即使加了LC滤 ...

我不是说L3和L4,是说HEAT1和HEAT6。
如果HEAT1和HEAT6接的是纯电阻性的加热带,那么28楼图不能控制加热带发热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额。。您说的是L3和L4吧,这个是用来做LC滤波的,怕高频谐波分量对外面干扰。用NCV8406的话,即使加了LC滤 ...

如果28楼图正确无误,那么U6中无论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任一MOS管导通,加热带中都没有电流——接于HEAT1和HEAT6处的加热带相当于一端接地(导通道MOS管),另一端悬空(另一端的MOS管关断),没有电压作用在加热带上。
所以28楼图恐有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28楼图正确无误,那么U6中无论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任一MOS管导通,加热带中都没有电流——接于HEAT1和 ...

老师,电路图不太全,HEAT1和HEAT6分别接的是两根加热带,加热带一端接的是HEAT1或者HEAT6,另一端接的是+48V。

网友F:
“AOS的tf很小,易出现振铃,改用D1的逆恢復时间更小,或者D1并联电阻或RC吸收。”

D1现在用的肖特基二极管,要改用逆恢复时间更快的吗?还是直接将D1和LC滤波电路都去掉?谢谢!

网友F:
为什么AOSD的tf比NCV小那么多,反而MOS关断时间变缓了?这个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师,电路图不太全,HEAT1和HEAT6分别接的是两根加热带,加热带一端接的是HEAT1或者HEAT6,另一端接的是 ...

“HEAT1和HEAT6分别接的是两根加热带,加热带一端接的是HEAT1或者HEAT6,另一端接的是+48V”
这就对了。
你的两根加热带,是28楼图中U6上下两个MOS管分别独立控制的。

网友F:
从输出波形来看是MOS管从关断到导通过程中有振铃,通过加大Rg,消除了,MOS管从导通到关断过程比较缓,如下图所示。测的是+48V对HEAT1之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