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7-05-04):
图中D7的左右是什么?这中过零检测电路是不是不能检测负半周到正半周那个区间的过零点了?

检出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是正负半周的过零点

楼主:
经过仿真,有无D7都输出过零检测信号波形都是一样的,这个D7作用不知道是不是防止反向击穿光耦的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仿真,有无D7都输出过零检测信号波形都是一样的,这个D7作用不知道是不是防止反向击穿光耦的作用了?
...

D7作用是保护光耦。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上反向电压会被D7短路掉。
实际上,电路中已经有D6,即使没有D7,光耦也不会承受反向电压。

网友A:
要检测到负半周到正半周那个区间的过零点,用桥式整流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作用是保护光耦。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上反向电压会被D7短路掉。
实际上,电路中已经有D6,即使没有D7,光 ...

当交流电在负向电压时候,由于D6的方向截止作用,交流电就不能形成通路,这时候如何分析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交流电在负向电压时候,由于D6的方向截止作用,交流电就不能形成通路,这时候如何分析电路呢? ...

此时必须考虑D6的反向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必须考虑D6的反向漏电流。

谢谢,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明白了

还多问一下啊,实际上,电路中已经有D6,即使没有D7,光耦也不会承受反向电压
这是为什么呢,没有D7的话,反向电压还是要通过光耦,D6的,这样光耦还是会承受反向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必须考虑D6的反向漏电流。

刚才问的问题,也是由于D6的反向漏电流可以回答的,就算没有D7,即时加反向电压,也不会在光耦两端形成多大的电压,经过仿真发现,加D7之后,电压就限制在Vf,为0.7V左右。不加D7,由于D6漏电流大小,电压也限制在2V左右,也不会超过光耦的击穿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问的问题,也是由于D6的反向漏电流可以回答的,就算没有D7,即时加反向电压,也不会在光耦两端形成多 ...

D6反向时,光耦中发光管也为反向。但光耦中发光管漏电流比D6要大(制造工艺的原因),换言之发光管反向电阻远比D6要小,所以分压也小。
由此,D6应该使用普通整流管,不宜使用高速二极管或者萧特基二极管(不但价格贵,更重要的是反向漏电流大。萧特基二极管耐压也低)。

网友B:
要检测正负半周的过零点,用双向输入的光耦,那两个二极管取消。

网友C:
21ic的大神们 能不能做一些标准电路 开个集中版块,造福后来人. 减少重复劳动. 这个电路貌似用的蛮多的.  网上的资料鱼龙混杂,很多是赝品. 对我们菜鸟来说很难甄别.@maychang @ty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1ic的大神们 能不能做一些标准电路 开个集中版块,造福后来人. 减少重复劳动. 这个电路貌似用的蛮多的.  网 ...

“网上的资料鱼龙混杂,很多是赝品”
这是确实的。
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只能自己鉴别。

网友C:
哈哈 谢谢老师 极速回复. 鉴别过程也是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网友D:
那个D7是需要的,二极管有结电容的,主要预防的是方波类输入造成的反相冲击,光耦受不了。做保护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1ic的大神们 能不能做一些标准电路 开个集中版块,造福后来人. 减少重复劳动. 这个电路貌似用的蛮多的.  网 ...

工程太大了,建议由二姨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按一定格式组织自已手头成功的小电路单元投稿,有赞助商投些奖品更佳.哈哈.然后汇总整理成资料库共享.可建立评审组评出单元最佳作品.好事,有点蛮累的.

网友C:
哈哈 还是T叔想的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太大了,建议由二姨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按一定格式组织自已手头成功的小电路单元投稿,有赞助商投些奖 ...

这个想法很不错,加深学习不断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检测正负半周的过零点,用双向输入的光耦,那两个二极管取消。

刚才和我们软件工程师沟通了下,这个电路是可以检测正负半周的过零点,只需要实时记住当前电平信号,只要下次电平信号发生翻转,就知道是过零点。@xfzz1518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工程太大了,建议由二姨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按一定格式组织自已手头成功的小电路单元投稿,有赞助商投些奖 ...

不错的办法. 投稿以后 ,经过编辑评审,形成一个有质量有可行性的素材库 .减少不必要的低级劳动,也可以规范初学者的学习资料

网友F(2018-06-27):
过零点检测已经有IC了,原理图如下:

电路简洁,没几个外围,芯片是工业级的,已经大规模用于智能电网了。
想要规格书的私信我吧,或者留下邮箱。

网友G(2019-02-07):
引用 网友F:
过零点检测已经有IC了,原理图如下:

楼上有没有电流过零点IC,电路要简洁,外围器件少,同时有大规模使用,当然价格是首先要考虑的,不知有否?

网友H:
检出输出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是正负半周的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