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这款DC-DC模块,可以把输入输出地共地使用吗?

楼主(2017-05-04):
各位老师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1)金升阳这款DC-DC模块(URB4812ZP-6WR3),可以把输入输出地共地使用吗?(2)如果可以,这样使用对模块的EMC性能有影响吗? 谢谢!@mornsunfae

URB4812ZP-6WR3

URB4812ZP-6WR3

网友A:
你好,关于隔离模块输入输出共地的应用,对可靠性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性能来说是一种浪费。
干扰少了一道隔离,EMC会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后续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我们:020-3860185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隔离模块输入输出共地的应用,对可靠性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性能来说是一种浪费。
干扰少了一道 ...

谢谢解答!

网友B(2017-08-28):
你好,请问有没有金升阳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的PCB封装库,altium designer格式的, 邮箱:9870025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