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我画的PCB 射频部分,信号太差

楼主(2017-05-04):
    这个电路板的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上一次类似的产品投板,效果也不错,这次没有多大的改动。就是做了下微调,就不行了,带功放,半米的距离,用sniffer监控,才-73DB,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请做过这方面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调节的地方就是过孔的位置,还有上面的zigbee芯片出线,我做成了铺铜,铜皮是的宽度是按照阻抗计算的。

楼主:
走线阻抗是用软件算出来,按照建议数值走的,查分线是100欧姆,单端线是50欧姆

楼主:
还有一点,器件是手工焊接的,电路板厂家没有做阻抗板的能力,我是按照厂家的默认加工参数设计的。上次的也是这样做的,上次的信号强度可以达到-23 这次是-76 。相差太远了!摸不透射频的原理,就像是在碰运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器件是手工焊接的,电路板厂家没有做阻抗板的能力,我是按照厂家的默认加工参数设计的。上次的也 ...

用矢网测测,尝试调整匹配件,可以下个RFsim99,仿仿

楼主:
没有这高档玩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高档玩意呀

买个mini VNA (淘宝有卖)   或者RF sim99  仿真下,试着调整下匹配件,当然跟你的焊接也有关系。

网友B:
zigbee的方案TI给出了现成的,天线的尺寸也有文档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gbee的方案TI给出了现成的,天线的尺寸也有文档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把功放焊接下来倒是能收到数据了,估计是芯片焊接有问题,或者是芯片有问题,我再调一下

网友C:
有关ZigBee,我记得论坛里有个ti的课堂,里面说过,这个天线部分照抄他的电路和pcb就好了。

你可以画好原理图,然后使用ti的cc2530的demo,然后在标号一样的情况下,update到pcb中,不是天线那部分就不用动了么?

还有,有关天线的宽度说明,ti有相关的文档的。而且,我见有人用HFSS仿真这个天线,从而确定天线的宽度,可惜我不会,只是见过。

网友D:
   天线两边的地线去掉

网友E:
可能是PCB阻抗匹配没做好吧,还是先确认板厂两次所用的板材是否一样?还有层压厚度是否一样?

网友F:
去掉天线两边的地,做成净空

网友G:
Polar Si9000   WIN10安装不了的吗?

楼主: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图中的2.2PF 电容,不安装了到比安装好。 现在自己感觉是布线不合理,电容两端的线耦合电容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丶13楼正解,天线周圍的地盘不可乱设,必須符合原天线尺寸。

我扣掉了天线边上的地平面也不行。
经过几天的调试,我为了焊接方便,把4个0402封装的0.1UF 电容换成了2个 0603的。认为是CC2530的去耦电容加少了也有关系。

网友I:
2个板子的GND相差很大

网友J:
如果只是微调,没有那么夸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器件损坏或者没有焊接好。

网友K:
要么是功放器件损坏或买了坏的功放器件,或焊接有问题,或板子有问题,你那板子间距好小,目测,0.2mm ,

网友L:
我觉得和铺地的处理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M:
很奇怪新板为什么要在板载天线两边铺地呢,这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N:
控制一下阻抗

网友O:
板边要做净空处理

网友P(2017-06-30):
这种问题基本不可能是pcb差异造成的,元件参数不对的概率比较大,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Q(2019-08-13):
天线走线问题!!!天线走线要保证阻抗连续性,不能有直角,否则损耗非常大

网友R:
天线区域必须净空

网友S(2019-10-15):
这个是天线两边的铺铜导致的,去掉就肯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