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我使用BQ76PL536这个芯片做电池管理,遇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7-05-04):
bq76pl536这个芯片,我启用了TS1过热保护,然后相应的标志位被置位了,然后温度降下去了,我就去清除这个过热标志位,先给ALERT_STATUS这个寄存器的TS1位写1,然后再写一个0,但是这样清不了这个过热标志,怎么破

楼主:
ReadMessage(DEV_A,ADD_DEVICE_STATUS);         //¶Ádevice_status״̬
                   value_dev5=readbuf[3];                    //´æÈëvalue_dev£¬¾Ö²¿±äÁ¿
                   value_dev5 |= 0x20;
                   chip.DEVICE_STATUS=value_dev5;
                   SendMessage(DEV_A,ADD_DEVICE_STATUS);        //д1
                   value_dev5 &= 0xDF;
                   chip.DEVICE_STATUS=value_dev5;
                   SendMessage(DEV_A,ADD_DEVICE_STATUS);        //д0

                   //2.¶Ôalert_status¼Ä´æÆ÷²Ù×÷
                   ReadMessage(DEV_A,ADD_ALERT_STATUS);         //¶Áalert_status״̬
                   value_dev5=readbuf[3];
                   chip.ALERT_STATUS=value_dev5;
                   SendMessage(DEV_A,ADD_ALERT_STATUS);            //½ÓÊÕµ½µÄÖµ£¬Ôٴη¢Ë͸øalert_status¼Ä´æÆ÷
                   chip.ALERT_STATUS &= 0x00;
                   SendMessage(DEV_A,ADD_ALERT_STATUS);            //д0£¬·¢Ë͸øalert_status¼Ä´æÆ÷

楼主:
就是这么清除的,官方的历程好像也是这么清除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但是清除不了这个过热标志位

网友A:
由于这个标志是由硬件置位的, 如果条件还在, 那么这个标志就清除不了, 因为清除了也好马上由硬件再次置位
请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个标志是由硬件置位的, 如果条件还在, 那么这个标志就清除不了, 因为清除了也好马上由硬件再次置位
...

温度我设置的是40度,到了40度就标志位置一,但是温度降到室温,这个时候标志位还是清除不了

网友A:
那就要找找, 这个清除问题了. 读下内部其他寄存器的状态研究一下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