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个实用的电路图

楼主(2017-05-04):
初级这边是一个脉冲信号,次级这边我没看明白这个Q101的工作?VB输入的话在48V左右,OUT2是输出的电压14V,实测Q101的G极和S极的电压基本相等,两个点的电位都是14V左右,MOS的VGS如果没有压差,按常理好像不通吧?
        如果MOS能通,那VB48V,电位比OUT2高,就管是二者电压叠加上去的话,那输出也应该是48V,实测时输出还是14V,所以应该不是用来叠加输出的,VB如果流进MOS,电流怎么回到地?我没看到MOS怎么形成回路。
VB的工作,只有带载才会是48V,空载的话是一种不稳定的电位,一直波动的,差不多是15V到22V这个阶段在跳动。初次级的两个地最后又接到一起去,变成同一个地。
        以上所标电压,都是对地所测的电压。

这个电路实在没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