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振弦传感器扫频

楼主(2017-05-04):
有1个疑问
1)、所谓的扫频,是以何种方式去扫,是直接一段PWM?

网友A:
PWM频率不变化,是占空比变化,故不是扫频。扫频是频率变化。

楼主:
意思是我设置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下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设置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下频率?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特定频率的信号,那当然是改变定时器设置来变化频率。

楼主:
使用扫频的方式已经扫描出频,但是该传感器在共振频率附近也会起振。如何采集到精确的数值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扫频的方式已经扫描出频,但是该传感器在共振频率附近也会起振。如何采集到精确的数值呢 ? ...

共振频率上振动幅度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扫频的方式已经扫描出频,但是该传感器在共振频率附近也会起振。如何采集到精确的数值呢 ? ...

被测的振动频率要低于传感器的自振频率。否则应选自振频率更高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