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 MOS管各脚电压问题

楼主(2017-05-04):
P MOS管,在VCC处加20V电压,2处G极电压为20V,在没有给三极管基极加入驱动电压时,怎么D极电压也是20V,试了好几个管子都是这样,是不是某宝上是假货?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用过的MOS管DS是不是导通,再量一下没用过的MOS的DS是不是导通,然后就可以初步判断你买的货是不是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用过的MOS管DS是不是导通,再量一下没用过的MOS的DS是不是导通,然后就可以初步判断你买的货 ...

D和S之间有7K的电阻值,G和S之间1.8K,GD之间4K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MOS管好坏,还是有一定技巧的。
上面的电路,如果栅极是20V,漏极也是20V,显然MOS管不好了。

网友A:
排除焊接问题;
MOS管G级是不是需要端接一个小电阻,比如100R;
测试时候,三极管B级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C:
MOS管G级悬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G级悬空导致的

G极没有悬空啊,不是连接到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MOS管好坏,还是有一定技巧的。
上面的电路,如果栅极是20V,漏极也是20V,显然MOS管不好了。 ...

如果正常的话GS电阻应该为无穷大,可是居然是几K,说明坏的可能性很大,IR的4905一个几块钱呢,无良的销售

网友D:
D下面没有了?D下面没有了,你这个结果是对的。

网友E:
D端下面是什么?如果D端什么都没接,这种现象也正常,把DS当成一个高阻抗的电阻,那么D端有20v电压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下面没有了?D下面没有了,你这个结果是对的。

MOS管坏了这个结果是对的?MOS管的PN正常状态下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的,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坏了这个结果是对的?MOS管的PN正常状态下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的,对吧? ...

D下面有东西没有?没有,接了东西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下面有东西没有?没有,接了东西再试。

接了个有刷直流电机,三极管没有给高电平的情况下,D上面还是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了个有刷直流电机,三极管没有给高电平的情况下,D上面还是电压

P MOS管,三极管,查查,是否接对?焊接好不好?R1R2的值?三极管的符号也不清。你让人家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 MOS管,三极管,查查,是否接对?焊接好不好?R1R2的值?三极管的符号也不清。你让人家猜? ...

三极管上端是C极,下端E极

网友C:
一般悬空的话会导致导通,楼主这个情况很特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