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没有办法通过51单片机控制PWM,输出5V到24V电源电压

楼主(2017-05-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网友B:
简单啊,PWM+RC+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PWM+RC+电源电路。

我打算用一个24V的直流电给MOS管驱动,然后用51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一个24V的直流电给MOS管驱动,然后用51

用51写控制PWM,然后输出5.12.24V三个档,现在驱动打算用MOS管做,有没有比较好的芯片或电路图推荐

网友C:
电压设定简单,电流设定要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设定简单,电流设定要麻烦一些。

输出都只要1A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产品。
也许根本就不需要电流设定。

网友D:
其它指标没有限定么?只要求电压和电流?负载是什么情况?电压需要稳定在什么范围?纹波、瞬态响应之类的呢……

网友E:
是可以的,反应会慢一些;没有硬件的稳

网友F:
建议用 stm32f3系列,51没有 adc,没法做反馈.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 stm32f3系列,51没有 adc,没法做反馈.输出电压不稳.

STC的51带ADC的哦

网友G:
pwm接rc之后作为电源的参考电压ref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C的51带ADC的哦

你开心就用.我是不愿意用单片机了.懒了

网友H(2018-08-03):
兄弟,这个方案最终搞出来了吗?可以给我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