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楼主(2017-05-04):
单片机控制GPRS拨打电话可不可以读取到SIM卡电话本的内容,拨SIM卡里面的号码?也是通过串口发AT指令?有相关的程序参考吗?

网友A:
这个得看gprs模块支不支持吧,看手册呀

楼主:
还要看模块支持,那只能预存在单片机里了?

网友B:
AT指令支持这样的操作,去看AT指令集吧。

网友C:
一般GPRS模块都会有关于电话本的操作AT命令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命令,你仔细找一下!

网友B:
不是“一般都支持”,是所有的都支持,因为该功能属于基本功能,标准中有规定,所有产品强制必须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