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如何用QEP电路完成电机的闭环控制

楼主(2017-05-04):
本人毕业设计,利用2812对电机测速,然后通过增量式PID算法完成电机的闭环控制,求大神解答,急

网友A:
找我分享的运动控制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我分享的运动控制平台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InitEv();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10ms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ISRTimer0;
        PieVectTable.T3PINT =&T3PINT_isr;
        EDIS;
        IER |= M_INT4;        //使能CPU中断
        PieCtrl.PIEIER4.bit.INTx4=1;//使能PIE中断
        IER |= M_INT1;
        PieCtrl.PIEIER1.bit.INTx7 = 1;
     EvbRegs.T3CON.bit.TENABLE=1;
        EINT;
        ERTM;
}

interrupt void T3PINT_isr(void)
{

                EvbRegs.T4CON.bit.TENABLE = 1;           //使能定时器4
                EvbRegs.T4PR=0xffff;  //周期寄存器初 值
            EvbRegs.T4CNT=0x7fff;//计数器初值为0
                EvbRegs.CAPCONB.bit.CAPQEPN=3;//使能QEP电路CAP4_QEP3,CAP5_QEP4
                EvbRegs.CAPCONB.bit.CAP45TSEL=0;//用定时器4提供时基
             EvbRegs.CAPCONB.bit.CAP4EDGE=3;//
                EvbRegs.CAPCONB.bit.CAP5EDGE=3;
                EvbRegs.T4CON.bit.TCLKS10=3;//选择时钟源为QEP
                EvbRegs.T4CON.bit.TMODE=3;//使定时器4工作在定向增减计数模式
        EvbRegs.T4CON.bit.T4SWT3=0;//自己的使能位
        data2 = EvbRegs.T4CNT;
        StartCpuTimer0();
        //EvbRegs.T4CON.bit.TENABLE = 0;           //停止定时器4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all = 0x0001;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1;           //禁止CPU定时器0
        //EvbRegs.T4CON.bit.TENABLE = 0;           //停止定时器4
        data1 = EvbRegs.T4CNT;
                if(data1>=data2)
                        Speed_L=44.91*(data1-data2);
                         else if(data1<data2)
                                 Speed_L=44.91*(data2-data1);

                          EvbRegs.T4CNT=0x7fff;

                                                            iError_L = ExcSpeed_L - Speed_L;  //增量计算 E[k]项(期望值-实际值)

                                                            iIncpid_L = Kp* (iError_L - LastError_L)+ Ki * iError_L+ Kd * (iError_L - 2*LastError_L + PrevError_L);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等待新的误差
                                                            PrevError_L = LastError_L;   //E[k-2]项
                                                            LastError_L = iError_L;            //E[k-1]项
                                                            Speed_Out_L += iIncpid_L;

                                                            M=Speed_Out_L;
                                                            if(M > 65535)       //输出限幅
                                                                    M=65535;
                                                    else if(M<0)
                                                                    M=0;
                                      M=M*0.2818;
                                      EvbRegs.CMPR4=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我分享的运动控制平台

能帮我看看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5074-1-1.html

理论知识比较熟了,就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多谢您,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