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在自己的UI界面中调用EXE的问题

楼主(2017-05-04):
大家好。楼主新手想在自己做的UI界面中划分出一片区域调用一个应用程序EXE,显示这个EXE的界面。并且这个EXE的界面也是可以独立操作的。楼主之前其他项目用过子面板和ACTIVEX控件,但是好像不符合这次的要求,求助各位大神如何才能实现?

网友A:
楼主所谓的界面可以独立操作具体到哪些啊,按钮,右上角的最小化,最大化,关闭,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谓的界面可以独立操作具体到哪些啊,按钮,右上角的最小化,最大化,关闭,还是其他 ...

是要能够操作这个EXE界面上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能够操作这个EXE界面上的内容

你要划出一块区域,肯定要用到子面板啊,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的调用EXE,直接以新界面进行,就好比你在开始菜单里点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划出一块区域,肯定要用到子面板啊,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的调用EXE,直接以新界面进行,就好比你在开始 ...

但是我这次要调用的是一个EXE而不是子VI。另外一种单纯地调用我也知道,但是应该不满足我的要求。这就很两难很无奈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首先你得考虑一下你的这个想法是否合理, 是否能实现。

网友A:
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B(2018-08-2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2022-05-25):
获取窗口句柄对应用程序进行控制

网友D(2022-09-26):
有直接调用exe的VI,直接调用即可。
Connectivity->Libraries & Executables->System Ex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