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一段可用的stm8l152c6的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17-05-04):
需要用21键的遥控器控制呼吸灯,求一段stm8l152c6的红外解码程序,求助!

网友A:
   都不知道你的红外码协议和频率,怎么回答?? 不要以为天下红外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的红外码协议和频率,怎么回答?? 不要以为天下红外都一样啊。。。 ...

我用的红外接头是 1838      用的板子是 stm8l152c   我有呼吸灯程序,要达到的效果是 遥控控制呼吸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红外接头是 1838      用的板子是 stm8l152c   我有呼吸灯程序,要达到的效果是 遥控控制呼吸灯 ...

这和接收头型号没关系, 和你用什么遥控器有关系, 先搞清楚你的遥控器的协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红外接头是 1838      用的板子是 stm8l152c   我有呼吸灯程序,要达到的效果是 遥控控制呼吸灯 ...

我再问一句,你的遥控器从哪里获得的?   有规格书吗?    若什么也没有就要自己看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