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8132搭建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电路,输出接AD

楼主(2017-05-04):
使用AD8132搭建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电路,输出接AD;
图中是我仿真的波形,
1、实际情况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加载AD8132的输入 ,差分输出会有衰减(信号发生器输出显示100mvpp;在AD8132输出两端使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信号最大值为72mv,最小值为-70mv)
2、在实际中,正弦波信号输入超过400mvpp,示波器采集显示AD8132的负输出的负的一段会截止;在超过1Vpp后,示波器采集显示AD8132的正输出和负输出都会截止。

网友A:
仿真的结果   仅供参考

网友A:
输出差分对之间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呢

网友B:
差分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你的参考电压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频率截止?

网友C:
VCC的供电电压是多大?

网友D:
这个信号截止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E:
这个信号存在失真的

网友F:
信号截止有点大。

网友F:
换成OP07试试看。

楼主(2017-07-05):
引用 网友C:
VCC的供电电压是多大?

不好意思,之前忙到其他事,落下这块,+5V供电的

楼主:
后面在将共模引脚接到0.1微法,解决这个失真问题。

网友G:
最小信号能够实现多大?

网友G:
想做mic的信号采集,指向话筒。

网友H(2019-01-18):
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