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一个固态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7-05-04):
如题,最近要搭一个固态继电器电路(使用三极管或mos管),从网上找了下,但是用multisim模拟下,感觉不对。输出端电流要2a,电压要80v。哪位大侠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下。

网友A:
就是个三极管驱动MOS管电路啊,
找颗常用的 200V 5A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三极管驱动MOS管电路啊,
找颗常用的 200V 5A Nmos

nmos只能断下端吧。设备得一直接着正电。我觉得这样设备可能不稳定,我想通断上端

网友B:
光耦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只能断下端吧。设备得一直接着正电。我觉得这样设备可能不稳定,我想通断上端
...

那就用Pmos

网友C:
驱动是什么?负载是什么?还有供电情况等等,楼主先要弄清楚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