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337怎样校准

楼主(2017-05-04):
要设计一个带计量功能的插座,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和功率因数等,打算用ATT7337这个SOC,不过看过手册后发现这个需要校准。有问过产家,说要校表台,但这个似乎好是生产电能表用的,我的这个产品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而且这个设备也不便宜。不知坛子里有没有做过这类产品的,该如何校准?如果不校的话精度做有多大影响?

网友A:
想办法弄个基准源+固定负载,电压电源功率因素固定,然后写程序做自校准。
不过弄下来不比校表台便宜多少。

另外就是普通市电+固定负载,然后由一台校过的表输出测量值,还是由程序自校准。
这个就怕市电不稳定。

淘宝上面搜到这个,可以看看
高精度单相6A8A10A交流可调恒流电源稳流源电流互感器校准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4622854217

网友B: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找一个标准电表做对比然后计算得出校表参数写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弄个基准源+固定负载,电压电源功率因素固定,然后写程序做自校准。
不过弄下来不比校表台便宜多少。 ...

感谢回复,我目前的想法是用交流稳压源输出电压,再用一台横河的数字功率计做标准表,测出相关的标准参数。不过负载方面还要考虑下,可用大功率的可调线绕电阻做为阻性负载,但感性负载不知选用什么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找一个标准电表做对比然后计算得出校表参数写进程序

感谢版主回复,请问负载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请问负载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可以用大功率电阻(KW级)做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大功率电阻(KW级)做负载

阻性负载可以用这个,但感性负载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性负载可以用这个,但感性负载有什么建议吗

感性负载一般用电动机或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一般用电动机或变压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