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IC29302芯片可有代替型号

楼主(2017-05-04):
  现在用在GSM模块上,买的MIC29302原装的太贵了,国产的质量很差,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可以代替的型号,跪求各位大神介绍一款使用,谢谢

网友A(点评):
集芯微电有一款PCD3942替代

网友B:
这种级别的LDO本就没有便宜的!
找找台湾致新的问问,也不便宜,但一定比MICREL的便宜很多

楼主:
有可以代替的吗?台湾致新,电流需要3A,电压输出要4.2V

网友:
有一款 AMS3132完全替代,没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