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9燒錄問題

楼主(2017-05-04):
請問PCI16F1509要怎樣燒錄程序?現有 .hex格式的文件程序,需要用那個軟件燒錄,線需怎樣接?
求大神指導

网友A:
MPLAB软件就可以烧录,关键看你用的烧录器,比如ICD2、ICD3等等啊

网友B:
如果只有.hex文件,我一般用MPLAB IPE软件烧写。
烧录器用PICKit3或ICD3,如何接线,可以查看PICKit3 或 ICD3的用户手册

楼主:
MPLABIDE v8.92 軟體,設置配置完成后,接入PICkit3 仿真器出現以下錯誤信息
Target DeviceID(00000000)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d40)
請問這是什麽問題,求大神們幫忙解決

楼主:
用MPLABIDE v8.92 軟體,設置配置完成后,接入PICkit3 仿真器出現以下錯誤信息
Target DeviceID(00000000)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d40)
請問這是什麽問題,求大神們幫忙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