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p07电路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2017-05-04):
(无正文)

楼主:
想问问这个电路输入电流跟输出电压的关系是啥啊啊啊啊渣渣做了好久的仿真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问这个电路输入电流跟输出电压的关系是啥啊啊啊啊渣渣做了好久的仿真都不对 ...

图挂了。

楼主:
这个这个@maychang

楼主: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maychang

U1输出电压和输入电流之比就是R2。这还有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输出电压和输入电流之比就是R2。这还有疑问吗?

是啊我也是这样算的,可是仿真做出来就不对,能帮我看一下仿真吗

网友A:
第一、I1并联了1kΩ电阻,已经不是电流源。
第二、如果I1是1mA电流源,那么运放U1的输出电压需要50V,这是办不到的事。
第三、R3和R4目的是消除失调电压,应该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调整到两个运放输出均为零。你的R3和R4接法不对,不能消除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I1并联了1kΩ电阻,已经不是电流源。
第二、如果I1是1mA电流源,那么运放U1的输出电压需要50V,这 ...

不太理解。。可不可以发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可不可以发图呢

9楼这三句话不理解?那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楼这三句话不理解?那我就没办法了。

第二句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输出50v电压,因为测试的时候会用到1ma的输入电流,那么理论值U1就是50v了。R7跟R8的错误是指另一端没有接1引脚?我有接在一起试,也试过输入只连电流源,但都不休息,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发图,这样比较能理解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句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输出50v电压,因为测试的时候会用到1ma的输入电流,那么理论值U1就是50v了。R7 ...

第二句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输出50v电压

电源电压±12V,你想让OP07输出50V?
电源电压±12V,OP07连±12V也没办法输出。能够输出的幅度,见OP07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句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输出50v电压,因为测试的时候会用到1ma的输入电流,那么理论值U1就是50v了。R7 ...

“R7跟R8的错误是指另一端没有接1引脚?”
没有见到R7和R8。

楼主:
抱歉是R3跟R4,这样的连接有错误吗?我改了阻值,理论上倍数应该是10k,输入0.1 0.2mA的时候输出是对的,但是输入增大到0.5就错了@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是R3跟R4,这样的连接有错误吗?我改了阻值,理论上倍数应该是10k,输入0.1 0.2mA的时候输出是对的,但 ...

“抱歉是R3跟R4,这样的连接有错误吗?”
看OP07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是R3跟R4,这样的连接有错误吗?”
看OP07的datasheet。

有看了,但是没发现错误的地方,所以不知道怎么改,可以直接跟我说吗~

网友B:
还没入门,得努力啊

网友C:
是的,你这个仿真 VCC 都没连上去

输出的电压是不会超过你的供给电压的。

网友D:
  亮度计的电路把~~~~

优质解答这是一个跨阻放大器,输出电压Vo=-IR(I 是光电二极体的电流,R是反馈电阻)\x07
跨阻放大简单点说就是电流转电压放大追问:光电二极管这样接进电路,放大的电流是否还是硅光电池的短路电流? 0.1UF的电容是仅起到滤波的作用?貌似我改变这个电容到10UF,100UF,通过示波器看到OUT输出的电压波形跳动幅度没什么变化。追答:是电流,电容是滤除杂讯追问:度跨阻放大器得到的资料很小,毕业论文需要重点写下这个电路,能否给我多打点这个电路的相关原理,比如它的特点,它的理论放大倍数,这种电路常用于什么实际应用。吐槽一下,20000字的论文纯手打,需要凑字。 这个电路可以在什么资料上有详解?追答:可惜你没分呀,我百度空间里面有两个跨阻放大线路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电流转电压。希望能帮助你。http://hi.baidu.com/solank追问:我已经把所有的分都给你了,如果可以,能否帮我写份千字左右的原理分析,我拿这个方案做光度计的传感器的。分没关系,我找账号给你刷500分。加好友吧。追答:不写论文,但可以帮你解决线路困难疑问

网友E:
如果做产品,TI有带跨导放大器的单片机,直接可以连接光电管,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