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一个关于仪表放大器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7-05-04):
如图所示电路如果可不可以r5和r6取值不同,目前大部分资料都说明“假设R5=R6”,如果我R5取100K而R6取50K,有什么效果?

楼主:
图没发上

网友A:
“如图所示电路如果可不可以r5和r6取值不同,目前大部分资料都说明“假设R5=R6”,如果我R5取100K而R6取50K,有什么效果?”

可以不同,但没有必要。

没必要自找麻烦。需注意的是,这里的共模增益必须为零(或尽量接近于零)。

网友B:
错了,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5R6如果不同,那么要满足仪表放大器共模抑制的要求,R1R2R3R4需要重新计算,R1R2R3R4数值也不同。那是自 ...

为满足共模抑制,后面的R1、R2、R3和R4倒是无需重新计算。不过由于并不是拿着那根“棍子”对称点,“棍子”两端饱和条件并不对称。当然,增益的计算也不是原来那个。

是。

网友C:
故意设置电阻不相等,电路就失去均衡

网友D:
对CMRR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D:
我上面说法是基于楼主本意给的,即原来电路中R5=R6=75k,现在改为R5=100K,R6=50K!这样才能比较不同!
我估计楼主不会无聊到说原电路中R5=R6=50K或100K,然后修改成顶楼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