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0~100%电子调压器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7-05-04):
f:\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如图为一个电子调压器的原理图,通过两路互补的PWM信号控制输出电压,带载实测的时候图中圈出来的电阻跟二极管会严重发热,存在烧管子的情况,二极管型号为UF4007快恢复二极管,求大神分析一下原因,怎么解决,先谢谢啦

网友A:
看起来是RCD吸收。
也许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RCD吸收。
也许是电流不够?

多谢指教,二极管换成HER207(2A)还是会发热,70度,这电源类的不好搞啊,我感觉是哪里的干扰太严重了,买的板子温度40度,自己画的就会升到70度甚至更高,,,,

网友A:
也许你的PWM频率比他们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的PWM频率比他们的高?

频率是一样的,他们的MCU输出5V,估计是51,我们想换成STM32,输出只有3.3V。。。这里的RCD参数一点没变,但是用示波器看的时候,Vsn比较大,等下我上张图

楼主:
图一,电源网借用的图,只要电源开始输出电压,板子上所有的信号都会出现Vsn这样的尖峰(图二、三为PWM输出波形出现的尖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毛刺呢,,,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解决了,是因为PWM输出死区太大了,能量都消耗在二极管的电阻上了

网友B:
您的这个R27和R28接啥啊,MOS管是pm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