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2V或者5V,输出1.5V到12V,0.1V的电压调节间隔,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2017-05-04):
输入12V或者5V,输出1.5V到12V,0.1V的电压调节间隔,有没有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隔离,只能采用SEPIC电路。可以考虑LM3488芯片,另加功率管和电容电感等。
至于“0.1V的电压调节间隔”,显然是要用单片机之类控制,单片机加A/D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隔离,只能采用SEPIC电路。可以考虑LM3488芯片,另加功率管和电容电感等。
至于“0.1V的电压调节间隔 ...

这样做起来感觉好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起来感觉好复杂

“这样做起来感觉好复杂”
不使用SEPIC电路的话,那就只能用反激变换器,变压器输出。那个更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起来感觉好复杂”
不使用SEPIC电路的话,那就只能用反激变换器,变压器输出。那个更麻烦。 ...

为什么没有专用的集成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专用的集成电路呢?

有倒是有,功率比较小,价格太贵,且难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倒是有,功率比较小,价格太贵,且难以买到。

好吧,看来这部分真的是很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来这部分真的是很难搞

据我看,SEPIC并不困难。
LM3488只要看清楚说明书,元器件完好,焊接无误,通电即可工作,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倒是单片机挂D/A,输出作为基准电压去控制输出,那个比较困难。

网友C:
先把电压升压或降压到大于输出2V,再用LDO ADJustable

网友D:
...... 手动调多简单~~~  粗细调  2个电位器就好了
什么 2956  啥的 3~10RMB/P 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SEPIC并不困难。
LM3488只要看清楚说明书,元器件完好,焊接无误,通电即可工作,没有什么需要调 ...

通常用PWM代替DA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找到了一个方法,稍后我把电路发上来!调节细度可以!

楼主(2017-06-26):
电路调试过,可行

网友E:
应该先升压吧,要不然怎么实现12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