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运行时钟不对

楼主(2017-05-04):
最近学STM32,焊了一个f103RCT6的核心板,下载程序,发现一个问题,程序下载进去后,板子很久才有反应,而且反应现象很奇怪。举例,我设置一个端口输出80K的PWM波,结果下载程序后40多秒后才在端口看到波形,但示波器显示是8.8K左右,设置一个LED等50mS闪烁一次,实际看到的大约是500mS闪烁一次。哪位大侠给点方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时钟没有改过,那默认的就是72M的时钟啊?

网友A:
配置STM32的时候,存在延时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的焊接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的焊接有问题吗?

检讨自己,太粗心大意了!晶振旁边的电容22pF不小心焊成了22nF,结果就悲剧了!折腾了半天不知道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自己太粗心大意了,晶振旁边的电容22pF不小心焊成了22nF,结果就悲剧了!
所以,我出现的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首先,下载程序后,系统检查外部晶振,因为有问题,外部晶振没正常工作,自动切到内部晶振,所以半天才有反应,可是内部晶振到不了72M,而我的代码默认在72M的时钟下运行,所以PWM的频率就不对了,,被自己蠢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