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降低功耗

楼主(2017-05-04):
在用F1的串口接收数据,用完后,想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A:
没找到串口关闭用的寄存器吗?

网友B:
这个是直接的使能/禁止UART的功能的。。

网友C:
使用中断触发吗?UART给禁掉?!

网友D:
不是很明白,要进入哪一级的低功耗啊?

网友E:
”UCRXIE和/或UCTXIE使能中断“”这个吗,这个禁掉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F:
单控制使能/禁止UART的寄存器就行吗?

网友G:
空闲状态下可以关闭串口的。

网友H:
这个不用的话就直接的禁止UART的功能的即可以的吧

网友I:
uart不是中断的吗,楼主是选择进入什么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