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网络通信

楼主(2017-05-04):
现在要用811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网络通信,要用到的是ENC28J60网络模块,用SSI驱动,且要移植LwIP协议,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你就要好好找找资料了,吧
芯片的数据手册看懂了。

网友B:
同意先找资料看看!!!

网友C:
网上例子很多,不过移植可能要费点功夫。

网友D:
关于嵌入式网络设计大概步骤为: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网友E: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但是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

网友F: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G:
先看手册,在理解协议,后看例程

网友H:
直接通信不就行了么?

网友I:
可以根据相关的例程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