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的3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一个从机

楼主(2017-05-04):
SPI的3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一个从机,4线制用于一个MCU对应多个从机,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clk
mosi
miso
en

网友B:
是不是有些比如dac 也是spi的,可是他只有mosi,没有miso的 算3线的。

网友C:
那些adc有miso,mosi,clk,en 算4线呢?

网友D:
标准的是4线制,用的时候场合不一样而已,用的i/o也不一样。。

网友E: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因为有MOSI和MISO

网友F:
很多的芯片是三线制只有一个DIO,同时负责输入和输出。

网友G:
可以这么理解,但在三线时,记得从设备的CS脚应该被一直置有效。

网友H:
四线制是对于从机而言的,主机是没有四线制的。

网友I:
四线比三线多了一个片选,用在多从机的场合。主机可以用IO口来控制从机的片选。

网友J:
三线制带片选,四线制不带片选

网友K:
一对一通信用3线;有多个从机用4线

网友L:
三线制的主入从出和主出从入只能分开实现了吧。

网友M:
是的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

网友N:
这个采用SPI总线实现的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的。

网友O:
什么时候算三线 什么时候算四线 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P:
第四条线spi协议里叫SS,spi协议的基本原则是主机控制时钟由主机控制收发,收发是由环形移位同时进行。单主的情况最简单,用SS做片选就行了,单主多个从机也简单可以由主机的io口控制从机的SS线。比较复杂的情况是spi总线上有多个主机这时候操作顺序是要有规范的,不过用到的情况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