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多余通道输入输出直接短接,可以吗?

楼主(2017-05-04):
如题,由于要用到双向输入,输出,这样不能简单的输入接地,复杂方法如下图:

是否可以如下图,简单短接多余的输入输出通道,节省2个排阻,这样也稳定可靠,不会引起不确定电平或者振荡。
多谢!

楼主:
好像在切换方向的时候可能会有双输出状态,这个就要看245内部构造了!还是有风险。

网友A:
这样设计比较神了,,厉害,,能否都直接接地的呢?

楼主:
目前按照如下原理图:
如此,至少可以省了一个阻排,也保证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比较神了,,厉害,,能否都直接接地的呢?

直接接地也有冒险的,即启动的时候输出并不一定就是低电平。

网友B:
这个不建议这样做的,,阻抗不匹配的。

网友B:
很有可能会损坏器件,造成器件不稳定运行。

网友C:
这样的处理方式的很少见的

网友D:
这个一般没人跟楼主那样设计的

网友E(2017-06-07):
哎呦喂 确定的输入接地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C:
貌似这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D:
这个还是分开进行下拉电阻接地处理的

网友F:
这个不要这样贸然去做的

网友B:
这个看着是可以的,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网友G:
未使用的输入端接地 输出端悬空即可  不要把输入接到输出,这样状态还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