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没有中断子程序

楼主(2017-05-04):
如果打开中断,并且打开总中断,但是没有中断子程序,那么该怎样执行?

网友A:
也就是说中断是一个空函数,进去就出来了,目的是用来唤醒LPM0低功耗模式。。

网友B:
中断嵌套的也需要注意的,这个就是要看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C:
想问一下看,中断有什么情况吗?

网友D:
应该是可行的。只不过没有中断发生。

网友D:
因为中断子函数部分没有,就是大门打开了,房间的门没开。

网友E:
如果中断函数为空或者没有在中断函数之中退出低功耗,CPU回到主程序功耗如何?

网友F:
这个又中断与查询两种方式的。

网友G:
有些开发环境会自带一个缺省的中断服务程序,发生中断时会进入该例程,但缺省的例程一般就是直接返回,不清除中断源,导致中断不停发生,也有例程内死循环的。
另外一些环境没有缺省服务程序,发生中断基本上就是死机了。

网友H:
感觉是不是到中断子程序就跳过去了。。

网友I: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程序为空就过去了。。

网友J:
如果是51时代,就飞了。
如果是个ARM,因为工具应该已经提供了一个默认IAR(是个死循环),它就死了--------比飞了要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