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插座带载一切换开关就 复位或死机

楼主(2017-05-04):
电路很简单, 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的另外一段是插座的输出,通过控制继电器 实现插座的开关。

单片机的电源是 220V 通过隔离电源然后 DC-DC转成3.3v 。

通过示波器 可以看到, 插座输出带载(带个风扇),一切换继电器的开关, DC-DC 转换出来的3.3v 电源波动得很厉害。

严重的时候单片机直接死机,普通情况下 单片机基本都是复位~~~~~

单片机TI 的CC2530 ,怎么抗干扰能力这么弱~~~~

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改善?

网友A:
继电器是都大的?

网友B:
继电器线圈加续流二极管了吗?可能原因很多
贴出个PCB 和原理图来吧,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好好改善一下

网友D:
建议上个电路图和pcb图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切换时3.3v 电源瞬间会变为20多V。

要在继电器触头加上电阻(100欧姆)和电容(0.01uF 400V)就ok了。

网友F:
这个肯定是干扰问题,合理布局和隔离 减少干扰吧

网友G:
继电器在接触或断开瞬间产生的脉冲,最好在在继电器两侧并联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H:
连DC-DC都波动,搞定电源先。

网友I:
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切换时3.3v 电源瞬间会变为20多V。

要在继电器触头加上电阻(100欧姆)和电容(0.0 ...

那边是 220 V的负载啊

楼主:
这个就是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原理图

电源滤波电容太少,没什么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边是 220 V的负载啊

不是220V负载,我会要求电容耐压400V?

我实际碰到的现象和你几乎一样,按我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碰到过,继电器切换时3.3v 电源瞬间会变为20多V。

要在继电器触头加上电阻(100欧姆)和电容(0.0 ...

大侠,这个100欧姆 的电阻 和电容是串联之后  并在继电器两边吗?

另外这个100 欧姆的电阻 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100欧姆 的电阻 和电容是串联之后  并在继电器两边吗?

另外这个100 欧姆的电阻 有没有特殊要 ...

100欧姆 的电阻 和电容是串联之后 并在继电器触头两边。
电阻没啥要求。

正确答案

网友J:
打电话给TI,问问他们的MCU怎么那么弱**? 怎么抗干扰能力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欧姆 的电阻 和电容是串联之后 并在继电器触头两边。
电阻没啥要求。

大侠, 我手头没有0.01uf 400KV 的。

我用2.2nF  1Kv  +51欧姆  的 组合,  并在 继电器触头的两边。

初步测试的效果, 5000多次 还没出现复位。。。。 继续测试中,目标是10万次

我发现 3.3V 的电压依然会波动, 感觉始终无法完全滤干净~~~~、
但至少  目前 单片机 没有复位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手头没有0.01uf 400KV 的。

我用2.2nF  1Kv  +51欧姆  的 组合,  并在 继电器触头的两边。

那就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00欧姆 的电阻 和电容是串联之后 并在继电器触头两边。
电阻没啥要求。

那样做可能会造成漏电,插座上带个节能LED灯试试,肯定闪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手头没有0.01uf 400KV 的。

我用2.2nF  1Kv  +51欧姆  的 组合,  并在 继电器触头的两边。

那样做可能会造成漏电,2.2nF,50Hz下的电抗Z大约1.6M,220V下的漏电流大约0.14mA,足以造成节能灯闪烁,你可以试试
另外,最近装修,卧室装的是双控开关,就因为两个开关之间电线的分布电容,卧室的灯几乎每十分钟闪一下,白天看不见,只有晚上可以看见,但仍是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样做可能会造成漏电,2.2nF,50Hz下的电抗Z大约1.6M,220V下的漏电流大约0.14mA,足以造成节能灯闪烁, ...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单片机要复位 ,咋整???

网友L(2017-06-06):
【继电器切换时3.3v 电源瞬间会变为20多V。】
     电源部分推倒重来!…楼主并未吃透“电容降压”电源电路原理!…特别是电容!…
     稳压电路要用并联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继电器切换时3.3v 电源瞬间会变为20多V。】
     电源部分推倒重来!…楼主并未吃透“电容降压”电源电路 ...

稳压电路并联多少个电容都没有用!!!

220V 带载继电器一切换, 就有干扰串过来!!!!
在继电器输出的触发 并联 一个耐压2Kv  2.2NF 的电容串多一个51欧姆的电阻  就OK了

网友L:
           我去!…朽木不可雕也!…并联式稳压调整…电容充,放电机理…
                                                    这些、你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