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c3021 可控硅

楼主(2017-05-05):
MOC3021控制可控硅,原理是通过控制MOC3021控制可控硅导通,只有在交流电正弦波正半周的部分阶段让可控硅导通,交流电过零点时可控硅截至,下一个正半周部分再导通……参数:
R20(1K 3W);C26(0.1uF/630V  CBB电容);
R21(1K 3W);C26(0.22uF/630V  CBB电容);
发现电阻R20特别热到了烫手程度,R21也发热。
想请教的是为什么R20和R21两个电阻会那么热。还有R22有什么作用?
另:将R20和R21换成5W的水泥电阻也是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丶R21改成100欧,R21及C27可刪掉。220欧也可改成一百欧。四百七十欧也可以再改大。 ...

R 21C27不是典型的RC吸收回路吗,不能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0丶R21改成100欧,R21及C27可刪掉。220欧也可改成一百欧。四百七十欧也可以再改大。 ...

负载是电磁铁,吸收元件不能少。

网友B:
R22去掉,R20用小一些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2去掉,R20用小一些就不热了。

R20烫,不是知道是不是因为R22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丶C26是吸收兼滤波,C26取值视dv/dt而定。

dv/dt是电压变化率吗,怎么确定它的大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20烫,不是知道是不是因为R22存在。

主要是因为它自己取值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因为它自己取值太大

结帖:

感谢,将R20由1K换为200欧的确不烫了,注意图中rc吸收电路参数只针对BAT20-600B,经实践发现用BAT20-800B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电磁铁,吸收元件不能少。

对,不能少的。如果负载是纯阻性,则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21-02-20):
R21和C27是抵制吸收脉冲对BAT20的影响,参数值主要由负载决定。R20和C26是保护光耦MOC3021的。R20的阻值也可以选10K~20K试试,这样就可以选择封装较小的电阻(0.5W或者0.25W),这样的话,R19增大到500Ω/1W试试。R22为BCR门级电阻,防止误触发,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