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请推荐一款好用的液晶排版软件

楼主:
320*240,单色、三种字体:16*16、32*32、48*48(英文数字半宽)、任意dot行列显示。
在脑子里计算Dot行列太累了,有没有比较好用的模拟排版软件?或者比较省事的其他方法?

不需要提取排版图像、不需要提取字模点阵。就是个单纯的排版、能随意调整并看到效果就成。

楼主(2017-05-05):
如果是单一字体,8*16最小单元,直接用文本编辑器就可以了。
现在是多种字体、任意行列,客户只给了些根本无法实现的草图,如果没个好点的办法,排版太耗时间了。

网友A:
开始,运行, mspaint,可以直接打字,如果修改细节的dot,可以用放大镜。
visual studio自带的功能太弱了。Photoshop又太强。

楼主(点评):
画板,字放下后,好像不能再移动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 mspaint,可以直接打字,如果修改细节的dot,可以用放大镜。
visual studio自带的功能太弱了 ...

放下后就和背景合并了,这个没有Photoshop好。
但是移动还是可以的,选择一个方形区域,直接拖。说道选择,Photoshop的选择功能可谓强大啊。

楼主:
再顶一下。
有人推荐了晓奇的“Lcdsim.exe”,试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但还是落地生根的,不能用鼠标拖着字跑(可以在程序里改)。
有更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