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模块的电子器件需要透明的电子灌封胶?

楼主(2017-05-05):
如题所说,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导的具体点,而不是说简单说需要光学情况或需要看清电子器件的简单说明,最好能具体到哪种产品上。

网友A:
没有必须,只是个人的选择。理由可以是为了展示用料精良、设计水平高等等,也可以仅仅是为了便宜,如果确实便宜的话。

网友B:
洗衣机板子 基本都是透明灌封胶

楼主(2017-09-01):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须,只是个人的选择。理由可以是为了展示用料精良、设计水平高等等,也可以仅仅是为了便宜,如果确实 ...

有还是有的,想一些LED显示之类的光点产品是确定要透明的,一些电路板需求要能看到电子元件也需要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板子 基本都是透明灌封胶

这个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