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电池电量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7-05-05):
利用三极管控制MOS管通断。
好处就是系统断电后,分压电阻不会再有电流流过,实现省电。
同时也请大神拍砖!

网友A(2024-03-30):
测多少伏的?

网友B:
与其这样 还不如检测电阻直接上M级,

网友C(2024-07-01):
引用 网友B:
与其这样 还不如检测电阻直接上M级,

电阻太大,应该ADC采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