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路芯片的几道散题

楼主(2017-05-05):
【1】查看芯片datasheet的时候,经常看到regulator的字样,那么regulator怎么翻译理解,这样的芯片是什么类型的?【2】以TPS开头的系列稳压芯片和SN74LVC开头的系列电压转换芯片,有何区别,有时看到都会用上,
         如果单纯是要得到固定的电压值,觉得只用一种类型的芯片就行,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系列,有时还有用上LM系列?
【3】有些信号,比如差分信号,输入MOS管驱动芯片之前,还要经过一个buffer,或者跟随器,什么情况下信号要接一个跟随器?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