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出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17-05-05):
1.整流桥直接用的KBP307
2.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无抽头。
3.变压器是220:15 的输出交流15V,整流后大约22-23V的样子

为什么输出的正负电源只有负电压正确,正电压才4V左右
后来我测试,7905输入端是18V,7805输入端才4.3V左右,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请假大家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有问题。没有地回路。

网友B:
问题很大。
你的电路是两部分分压:需要正电源的那些用电设备和需要负电源的那些用电设备分压。
你的7805和7905,哪个电流大,哪个就得到更低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

图中左边4个电解用470uF/35V,二极管看情况用1N4002/3/4!

网友B:
15Vrms二倍压整流供电给7805?
7805受得了吗?

网友D:
还不只是三端电源输入电压高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串联电容后,整个电源内阻大大增加,引起电源输出变软。改为:去掉前面2个电容(短路)、去掉前面垂直于地的2个二极管(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不只是三端电源输入电压高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串联电容后,整个电源内阻大大增加,引起电源输出变软。改为 ...

是。
别用二倍压整流,双半波整流即可。
不过对楼主来说,变压器次级15V电压太高,用8~9V即可。
当然,最好是使用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别用二倍压整流,双半波整流即可。
不过对楼主来说,变压器次级15V电压太高,用8~9V即可。

maychang老师好!
当时想着是15Vrms,正负各分到7.5Vrms,模拟电路不扎实啊,学习了。我用双半波试试

也多谢楼上大家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费工了。楼主图的桥整右辺的两颗二极管刪掉,其桥整笫3腳連接到输出之地线。 ...

我们谈论的是实用电路,而非原理可行!倘若用你说的那个,正负上电不平衡,对于运放等供电对象,可能会咳嗽!

楼主:
图改好了,大家看下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是不是就是双半波整流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谈论的是实用电路,而非原理可行!倘若用你说的那个,正负上电不平衡,对于运放等供电对象,可能会咳 ...

我新画的(12楼)应该和你第一次给的差不多,是不是!

没有用上的二极管要断开不接。
改后电路就成半波,整流桥有两个二极管没用上。 变压器次级中间抽头的电路才可全波。

网友F:
一般负电压不需要多大电流吧, 可以用普通的桥式整流出正压, 负倍压整流出负压.

网友G:
6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改好了,大家看下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是不是就是双半波整流电路呢?
...

这个不是。
按照6楼或者8楼所说办(6楼和8楼说的是一样的)。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般负电压不需要多大电流吧, 可以用普通的桥式整流出正压, 负倍压整流出负压. ...

搞不清他想干什么!
他选15V交流电源,我认为他想获得12V或15V直流,这个7805是在其后获取的二次调整电压!
如果仅仅想获取-+5V,就不要倍压了,但是为何选15V变压器啊?!
要是这样更简单了,两个半波整流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他想干什么!
他选15V交流电源,我认为他想获得12V或15V直流,这个7805是在其后获取的二次调整电压 ...

老师,我的问题,当时以为正负各占一半,所以选15V的,每个占7.5V。。。想法错误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正负5V电压,变压器我重新买俩就行了。

我想请教您的电路,前面两个大电容串联到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问题,当时以为正负各占一半,所以选15V的,每个占7.5V。。。想法错误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正负5 ...

原来如此!我按照你15V电源推测出,可能前面还有取+12,甚至+15V的电路,所以来了个倍压!

只要正负5V用个小点变压器!直接用两个7805就行了,不需要用79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我按照你15V电源推测出,可能前面还有取+12,甚至+15V的电路,所以来了个倍压!

只要正负5V用 ...

两个7805?怎么出负电压 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7805?怎么出负电压 呢。。。

两个变压器,各自供应一个7805,其中一个7805的输出接另个7805的地,就得到了-+5V!

受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7805?怎么出负电压 呢。。。

用两片7805,从市电传来的噪声可能比一片7805加一片7905要大。

网友H:
问题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费工了。楼主图的桥整右辺的两颗二极管刪掉,其桥整笫3腳連接到输出之地线。

...

直接拉个线在变压器的一个低压脚和GND之间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要浪費二极管。

他用的是一个全桥,拆不了

网友J:
k5不科学,闲置浪费了另外两个二极管

网友K:
整流后的地应接在中间

网友J:
不要浪费。

网友J:
呵呵,俺不认得楼主,凭啥帮他。

网友L:
稳压片输出仅5v。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既然首楼给出的变压器是无抽头,附件电路如何?电容省缺。

此电路红色标注10V之处只会是5V。
7805内部电路保证的是该芯片3脚与2脚之间电压稳定。

7805稳压是固定5v,不可调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红色标注10V之处只会是5V。
7805内部电路保证的是该芯片3脚与2脚之间电压稳定。 ...

是不是7805的末两位是表示稳压输出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红色标注10V之处只会是5V。
7805内部电路保证的是该芯片3脚与2脚之间电压稳定。 ...

我上网查阅,是表明稳压输出5v,多谢纠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7805的末两位是表示稳压输出电压?

78XX和79XX后两位就是输出电压,是固定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上网查阅,是表明稳压输出5v,多谢纠正!

要是能有5V,说明有个三端已经烧坏了!

网友M:
建议供 LZ 参考:
1. 变压器中心抽头作为地线;
2. 三端稳压最低输入电压各品种、型号略有差异。宜考虑至少 8 V 。
3. 三端稳压用一个 7805 和 一个 7905 。

网友N:
你想用桥式整流就得用带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实现正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