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驱动有感无刷电机,卡住电机停转后,如何重启动?

楼主(2017-05-05):
请教各位大师,我采用PC1-PC3接上臂,PB0-PB2接下臂,PA4-PA6接HALL,利用GPIO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进中断换相。转动正常。现在假如我手动卡住电机停转后,电机就不会自动启动了。因为GPIOA口的HALL信号没有变化,无法进中断,要如何处理呢?怎么在程序里面判断电机停转?

网友A:
电机被卡停转的时候电流会增加,弄个感应,然后放大给个信号,检测是不是被卡了。而且这个信号可以给外部中断接口。

网友B:
在额定负载内,继续加占空比冲过去,到顶了还是不行就触发堵转保护和过流保护,检测到连续时间段有大电流但霍尔没变化,那就是该保护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开环状态下,我手动卡住轴让它不动,这时HALL信号不变,产生不了中断无法换相。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

网友C:
HAL信号判断转速,速度低于一定值,就该处理了

网友D:
使用看门狗实现重启。

网友D:
有外部复位芯片也可以实现。

网友E:
你好,我是深圳市昌宏瑞的吴先生,销售ST MCU,附原厂技术支持,QQ2850838096

网友F:
HALL的信号在停止的时候也可以用的。

网友G:
只要不是停机状态就判断是否在转,转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