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Android之GPS定位详解

楼主(2017-05-05):
一、LocationManager
LocationMangager,位置管理器。要想操作定位相关设备,必须先定义个LocationManager。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代码创建LocationManger对象。
LocationManger locationManager=(LocationManager)this.getSystemService(Context.LOCATION_SERVICE);

二、LocationListener
LocationListener,位置监听,监听位置变化,监听设备开关与状态。
private LocationListener locationListener=new LocationListener() {

        /**
         * 位置信息变化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LocationChanged(Location location) {
            updateView(location);
            Log.i(TAG, "时间:"+location.getTime());
            Log.i(TAG, "经度:"+location.getLongitude());
            Log.i(TAG, "纬度:"+location.getLatitude());
            Log.i(TAG, "海拔:"+location.getAltitude());
        }

        /**
         * GPS状态变化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StatusChanged(String provider, int status, Bundle extras) {
            switch (status) {
            //GPS状态为可见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AVAILABL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可见状态");
                break;
            //GPS状态为服务区外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OUT_OF_SERVIC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服务区外状态");
                break;
            //GPS状态为暂停服务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TEMPORARILY_UNAVAILABL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暂停服务状态");
                break;
            }
        }

        /**
         * GPS开启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ProviderEnabled(String provider) {
            Location location=lm.getLastKnownLocation(provider);
            updateView(location);
        }

        /**
         * GPS禁用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ProviderDisabled(String provider) {
            updateView(null);
        }

    };
三、Location
Location,位置信息,通过Location可以获取时间、经纬度、海拔等位置信息。上面采用locationListener里面的onLocationChanged()来获取location,下面讲述如何主动获取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locationManager.getLastKnownLocation(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system.out.println("时间:"+location.getTime());
system.out.println("经度:"+location.getLongitude());
注意:Location location=new Location(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方式获取的location的各个参数值都是为0。

四、GpsStatus.Listener
GpsStatus.Listener ,GPS状态监听,包括GPS启动、停止、第一次定位、卫星变化等事件。
//状态监听
    GpsStatus.Listener listener = new GpsStatus.Listener() {
        public void onGpsStatusChanged(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第一次定位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FIRST_FIX:
                Log.i(TAG, "第一次定位");
                break;
            //卫星状态改变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ATELLITE_STATUS:
                Log.i(TAG, "卫星状态改变");
                //获取当前状态
                GpsStatus gpsStatus=lm.getGpsStatus(null);
                //获取卫星颗数的默认最大值
                int maxSatellites = gpsStatus.getMaxSatellites();
                //创建一个迭代器保存所有卫星
                Iterator<GpsSatellite> iters = gpsStatus.getSatellites().iterator();
                int count = 0;
                while (iters.hasNext() && count <= maxSatellites) {
                    GpsSatellite s = iters.next();
                    count++;
                }
                System.out.println("搜索到:"+count+"颗卫星");
                break;
            //定位启动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TARTED:
                Log.i(TAG, "定位启动");
                break;
            //定位结束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TOPPED:
                Log.i(TAG, "定位结束");
                break;
            }
        };
    };
//绑定监听状态
lm.addGpsStatusListener(listener);

五、GpsStatus
GpsStatus,GPS状态信息,上面在卫星状态变化时,我们就用到了GpsStatus。

//实例化
GpsStatus gpsStatus = locationManager.getGpsStatus(null); // 获取当前状态
//获取默认最大卫星数
int maxSatellites = gpsStatus.getMaxSatellites();
//获取第一次定位时间(启动到第一次定位)
int costTime=gpsStatus.getTimeToFirstFix();
//获取卫星
Iterable<GpsSatellite> iterable=gpsStatus.getSatellites();
//一般再次转换成Iterator
Iterator<GpsSatellite> itrator=iterable.iterator();

六、GpsSatellite

GpsSatellite,定位卫星,包含卫星的方位、高度、伪随机噪声码、信噪比等信息。
//获取卫星
Iterable<GpsSatellite> iterable=gpsStatus.getSatellites();
//再次转换成Iterator
Iterator<GpsSatellite> itrator=iterable.iterator();
//通过遍历重新整理为ArrayList
ArrayList<GpsSatellite> satelliteList=new ArrayList<GpsSatellite>();
int count=0;
int maxSatellites=gpsStatus.getMaxSatellites();
while (itrator.hasNext() && count <= maxSatellites) {
    GpsSatellite satellite = itrator.next();
    satelliteList.add(satellite);
    count++;
}
System.out.println("总共搜索到"+count+"颗卫星");
//输出卫星信息
for(int i=0;i<satelliteList.size();i++){
    //卫星的方位角,浮点型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getAzimuth());
    //卫星的高度,浮点型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getElevation());
    //卫星的伪随机噪声码,整形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getPrn());
    //卫星的信噪比,浮点型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getSnr());
    //卫星是否有年历表,布尔型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hasAlmanac());
    //卫星是否有星历表,布尔型数据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hasEphemeris());
    //卫星是否被用于近期的GPS修正计算
    System.out.println(satelliteList.get(i).hasAlmanac());
}

为了便于理解,接下来模拟一个案例,如何在程序代码中使用GPS获取位置信息。
第一步:新建一个Android工程项目,命名为mygps,目录结构如下

第二步:修改main.xml布局文件,修改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EditTex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cursorVisible="false"
        android:editable="false"
        android:id="@+id/editText"/>
</LinearLayout>

第三步:实用Adnroid平台的GPS设备,需要添加上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FINE_LOCAT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COARSE_LOCATION"/>

第四步:修改核心组件activity,修改内容如下
package com.ljq.activity;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
import android.location.Criteria;
import android.location.GpsSatellite;
import android.location.GpsStatus;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Listener;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Manager;
import android.location.LocationProvider;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provider.Settings;
import android.util.Log;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public class Gps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EditText editText;
    private LocationManager lm;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TAG="GpsActivity";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Destroy()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super.onDestroy();
  lm.removeUpdates(location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editText=(EditText)findViewById(R.id.editText);
        lm=(LocationManag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LOCATION_SERVICE);

        //判断GPS是否正常启动
        if(!lm.isProviderEnabled(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Toast.makeText(this, "请开启GPS导航...", Toast.LENGTH_SHORT).show();
            //返回开启GPS导航设置界面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Settings.ACTION_LOCATION_SOURCE_SETTINGS);
            startActivityForResult(intent,0);
            return;
        }

        //为获取地理位置信息时设置查询条件
        String bestProvider = lm.getBestProvider(getCriteria(), true);
        //获取位置信息
        //如果不设置查询要求,getLastKnownLocation方法传人的参数为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Location location= lm.getLastKnownLocation(bestProvider);
        updateView(location);
        //监听状态
        lm.addGpsStatusListener(listener);
        //绑定监听,有4个参数
        //参数1,设备:有GPS_PROVIDER和NETWORK_PROVIDER两种
        //参数2,位置信息更新周期,单位毫秒
        //参数3,位置变化最小距离:当位置距离变化超过此值时,将更新位置信息
        //参数4,监听
        //备注:参数2和3,如果参数3不为0,则以参数3为准;参数3为0,则通过时间来定时更新;两者为0,则随时刷新

        // 1秒更新一次,或最小位移变化超过1米更新一次;
        //注意:此处更新准确度非常低,推荐在service里面启动一个Thread,在run中sleep(10000);然后执行handler.sendMessage(),更新位置
        lm.requestLocationUpdates(LocationManager.GPS_PROVIDER, 1000, 1, locationListener);
    }

    //位置监听
    private LocationListener locationListener=new LocationListener() {

        /**
         * 位置信息变化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LocationChanged(Location location) {
            updateView(location);
            Log.i(TAG, "时间:"+location.getTime());
            Log.i(TAG, "经度:"+location.getLongitude());
            Log.i(TAG, "纬度:"+location.getLatitude());
            Log.i(TAG, "海拔:"+location.getAltitude());
        }

        /**
         * GPS状态变化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StatusChanged(String provider, int status, Bundle extras) {
            switch (status) {
            //GPS状态为可见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AVAILABL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可见状态");
                break;
            //GPS状态为服务区外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OUT_OF_SERVIC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服务区外状态");
                break;
            //GPS状态为暂停服务时
            case LocationProvider.TEMPORARILY_UNAVAILABLE:
                Log.i(TAG, "当前GPS状态为暂停服务状态");
                break;
            }
        }

        /**
         * GPS开启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ProviderEnabled(String provider) {
            Location location=lm.getLastKnownLocation(provider);
            updateView(location);
        }

        /**
         * GPS禁用时触发
         */
        public void onProviderDisabled(String provider) {
            updateView(null);
        }

    };

    //状态监听
    GpsStatus.Listener listener = new GpsStatus.Listener() {
        public void onGpsStatusChanged(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第一次定位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FIRST_FIX:
                Log.i(TAG, "第一次定位");
                break;
            //卫星状态改变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ATELLITE_STATUS:
                Log.i(TAG, "卫星状态改变");
                //获取当前状态
                GpsStatus gpsStatus=lm.getGpsStatus(null);
                //获取卫星颗数的默认最大值
                int maxSatellites = gpsStatus.getMaxSatellites();
                //创建一个迭代器保存所有卫星
                Iterator<GpsSatellite> iters = gpsStatus.getSatellites().iterator();
                int count = 0;
                while (iters.hasNext() && count <= maxSatellites) {
                    GpsSatellite s = iters.next();
                    count++;
                }
                System.out.println("搜索到:"+count+"颗卫星");
                break;
            //定位启动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TARTED:
                Log.i(TAG, "定位启动");
                break;
            //定位结束
            case GpsStatus.GPS_EVENT_STOPPED:
                Log.i(TAG, "定位结束");
                break;
            }
        };
    };

    /**
     * 实时更新文本内容
     *
     * @param location
     */
    private void updateView(Location location){
        if(location!=null){
            editText.setText("设备位置信息\n\n经度:");
            editText.append(String.valueOf(location.getLongitude()));
            editText.append("\n纬度:");
            editText.append(String.valueOf(location.getLatitude()));
        }else{
            //清空EditText对象
            editText.getEditableText().clear();
        }
    }

    /**
     * 返回查询条件
     * @return
*/
    private Criteria getCriteria(){
        Criteria criteria=new Criteria();
        //设置定位精确度 Criteria.ACCURACY_COARSE比较粗略,Criteria.ACCURACY_FINE则比较精细
        criteria.setAccuracy(Criteria.ACCURACY_FINE);
        //设置是否要求速度
        criteria.setSpeedRequired(false);
        // 设置是否允许运营商收费
        criteria.setCostAllowed(false);
        //设置是否需要方位信息
        criteria.setBearingRequired(false);
        //设置是否需要海拔信息
        criteria.setAltitudeRequired(false);
        // 设置对电源的需求
        criteria.setPowerRequirement(Criteria.POWER_LOW);
        return criteria;
    }
}
第五步:启动模拟器,如果启动完成,请在Myeclipse中按如下选项一步一步操作:Emulator Control->Location Controls->Manual->选中Decimal->输入经纬度,类似如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