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支持4200系列的烧录器用哪个呀?

楼主(2017-05-05):
新人,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要使用MiniProg3

楼主:
MiniProg3好像是PSOC3和PSOC5的吧,PSOC4也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Prog3好像是PSOC3和PSOC5的吧,PSOC4也可以用吗?

PSOC4可以用啊,这是官网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C4可以用啊,这是官网说明

哦哦,可是我之前看见的是这样的,难道被骗了?

网友B:
如果没有MiniP3,或者获取不方便,可以用一些kit上的Kigprog模块,比如CY8CKIT-043和CY8CKIT-059上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MiniP3,或者获取不方便,可以用一些kit上的Kigprog模块,比如CY8CKIT-043和CY8CKIT-059上的编程器 ...

你的意思是说miniprog3可以用?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miniprog3可以用?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买了

PSoC4系列,只要保留SWD接口,都可以使用MiniProg3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oC4系列,只要保留SWD接口,都可以使用MiniProg3烧录

ok,明白了

网友(2019-01-14):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MiniP3,或者获取不方便,可以用一些kit上的Kigprog模块,比如CY8CKIT-043和CY8CKIT-059上的编程器 ...

CY8CKIT-059  对应的是PSOC5   可以用来烧录  PSOC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