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型号HHM1732B1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05-05):
滤波器型号HHM1732B1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它是怎么工作的,在电路板上的作用是什么啊?求解

网友A:
滤波器的原理:
差模信号通过扼流圈后磁性相互抵消,共模信号通过扼流圈产生感抗。
滤波器作用:
限制传导干扰,使设备达到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的原理:
差模信号通过扼流圈后磁性相互抵消,共模信号通过扼流圈产生感抗。
滤波器作用:

感谢
另外想买一些滤波器,HHM1732B1这个型号的,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推荐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另外想买一些滤波器,HHM1732B1这个型号的,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推荐 啊? ...

去硬之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