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 的 calibration codes,有啥用?

楼主(2017-05-05):
在启动ADC时,都有一个calibration过程,也就是自校准。“校准可大幅减小因内部电容器组的变化而造成的准精度误差”,手册上是这么说的。校准完毕,可以生成一个calibration codes,就是校准码,由DR寄存器读出。

那么,这个校准码是啥含义?怎么用?

谢谢!

网友A:
实现的校准函数为:

void RTC_Calibration(void)
{
  float Deviation = 0.0;
  u8 CalibStep = 0;

  Deviation = FastSecPer30days * PPM_PER_SEC; //得到ppm误差
  Deviation /= PPM_PER_STEP; //得到校准值的浮点数
  CalibStep = (u8)Deviation; // 得到校准值的整形数
  if(Deviation >= (CalibStep + 0.5))
    CalibStep += 1; //四舍五入
  if(CalibStep > 127)
    CalibStep = 127; // 校准值应在0—127之间

  BKP_SetRTCCalibrationValue(CalibStep); //调用库函数

}
//函数结束RTC_Calibration

网友B:
ADC可能是收到外部干扰的原因。

网友B:
校准代码应该是调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的校准函数为:

void RTC_Calibration(void)

是ADC的校准码,说是为了去除输入采样电容误差而设计的一个功能。但是没有说得到这个码后,用什么算法或者方法,去除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代码应该是调整用的。

不是干扰,说是为了去除输入采样电容误差而设计的一个功能。但是没有说得到这个码后,用什么算法或者方法,去除误差。

网友A:
调用库函数实现矫正啊。

网友:
这个使用的什么ADC芯片?

网友:
自校准的ADC不是都有温度补偿或者干扰补偿吗?

网友C:
校正有的什么算法??

网友D:
答案是没用,使能adc前让其进行自校正,它就会自己使用那个cal data,归零。用户不用处理 ca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