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12驱动四位共阴极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PNP三极管9012用来驱动四位共阴极数码管时,图中的R2-R5和R6-R13电阻的大小怎么选择?怎么确定电阻的取值范围?求解答,谢谢

网友A:
R2-R5  4.7-10K。经验值。
R6-R13   560-2K,具体,自己去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R5  4.7-10K。经验值。
R6-R13   560-2K,具体,自己去算一下。

不好意思,我菜鸟一个,电阻应该怎么去算啊~谢谢

网友B:
先确定每个段的电流值,用限流电阻的计算思想算“段”串联电阻的大小;三极管的最大Ic为8个段电流的和,然后Ib=Ic/10,这个是三极管深度饱和的条件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