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FID电路功耗控制

楼主(2017-05-05):
正在设计一个RFID电路,采用锂电池供电,希望功耗尽可能小.
功能要主动识别其他标签的ID,要有标签接近时,在1S内读出来。
请教大牛,用什么芯片和方案来做合适,功耗怎么控制比较小?
像桑拿锁和储物柜的锁,也都是无线ID识别的,几节电池可以用几个月,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将读头安装在锁上,等标签接近的时候就开锁吗?

网友B:
RFID读头的工作功耗都差不多,关键是功耗管理,减小发送功率,降低读取窗口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ID读头的工作功耗都差不多,关键是功耗管理,减小发送功率,降低读取窗口时间。 ...

了解了一下,可以通过红外对管来感应物体靠近,然后再开RFID识别,这样可以省电。
但是看了一款桑拿锁,里面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而已,但是它也可以做到3节5号电池用1年,RFID能在标签靠近后1秒内就解锁,识别距离1cm左右,不知道检测什么原理。RFID是常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可以通过红外对管来感应物体靠近,然后再开RFID识别,这样可以省电。
但是看了一款桑拿锁, ...

红外对管的耗电量不低,同样需要基于窗口检测法,但可以比较红外和射频的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可以通过红外对管来感应物体靠近,然后再开RFID识别,这样可以省电。
但是看了一款桑拿锁, ...

有一个波形检测电路,每1秒打开一次,大约工作几十微秒,有卡和无卡的信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