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机器除湿方法

楼主(2017-05-05):
(无正文)

网友A:
加热一定温度

楼主:
是让机器内部保持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让机器内部保持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如果不是密封环境,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和湿度是成反比的

网友B:
加热,同时尽量密封,如果密封好,就不必加热驱潮了。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通风,千万不要密封,密封好了,水蒸气很可能只进不出,可以参考手表进水,进了水就出不来。

网友D:
如果是防止结露,加热方法可行.
如果是要延长寿命,加热方法不可行。加热只会降低相对湿度,绝对水份含量是没有变化的。温度高了,水汽对各种材料的侵蚀更快了。

网友E:
类似南方回南天那种湿度,加热毫无用途

最好的方法就是密封,三防漆类似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密封环境,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和湿度是成反比的

无法实现密封。内部除控制板还有纸张,控制湿度一是为了电子这块,二是为了防止纸张被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同时尽量密封,如果密封好,就不必加热驱潮了。

无法做到密封。内部还有纸张,这些纸需要卷出来。湿度太高,还一个担心就是怕纸被弄潮湿了,卷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通风,千万不要密封,密封好了,水蒸气很可能只进不出,可以参考手表进水,进了水就出不来。 ...

通风。是将机器内部抽成一定的“真空”状态,外面空气通过孔洞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南方回南天那种湿度,加热毫无用途

最好的方法就是密封,三防漆类似这种的 ...

机器无法做到密封。电路这块可以刷三防漆,内部还有纸,纸被潮湿后就卷不出来。这机器不光会放在南方、还会放到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防止结露,加热方法可行.
如果是要延长寿命,加热方法不可行。加热只会降低相对湿度,绝对水份含量是 ...

加热是不会改变空间内的水份含量。我们的机器内部还是纸,这种纸潮湿后就卷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法做到密封。内部还有纸张,这些纸需要卷出来。湿度太高,还一个担心就是怕纸被弄潮湿了,卷不出来。 ...

那就加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风。是将机器内部抽成一定的“真空”状态,外面空气通过孔洞进来?

下部开百叶窗,顶上开出气孔,自然通风即可。
如果要求高一点,那就做成内部正压,外部空气无法进入,这样也能避免潮湿、灰尘。

网友D:
内部有纸,还要出纸,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加热了。

网友F:
干燥剂定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有纸,还要出纸,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加热了。

现在初步想法是在底部加热,顶部安装风扇让机器内部与外部通风。

楼主:
嗯,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