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TLC084AIDR做电压跟随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7-05-05):
如题,用TLC084AIDR做了一个最基本的电压跟随器,正向输入端接地,反向输入和输出直接连接,使用一组6.4V蓄电池单电源供电,其他什么都没有连。发现输出端这时有0.2V的输出电压,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失调电压还是单电源供电造成的?如何能够解决。

网友A:
你可以去看一下datasheet中VOL Low-level output voltage这项,大约这个值最小就是在0.2V左右,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恩恩,怪自己太粗心了,,看到它的曲线图了,在0输出电流时,低电平大概在0.2V左右。谢谢

网友B:
靠近电源轨的输出都会有不小的误差,如果要实现0V附近的输出,就改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C:
TL084族运放不能单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084族运放不能单电源。

怎样看出这个op是否可以单电源?
主要是看输入和输出范围吗?
有些没有说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样看出这个op是否可以单电源?
主要是看输入和输出范围吗?
有些没有说明的 ...

其实那不是很严肃的说法。
一般的,如果某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允许到达V-且输出电压可以摆动到接近V-就可以认为它可以单电源。
否则就不是。

网友E:
即使是单电源运放输出也不可能完全达到高和最低电位!要差个几十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