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目前有没有耐压大于1000V,电流几百安培或者更大的MOSFET?

楼主(2017-05-05):
目前有没有耐压大于1000V,电流几百安培或者更大的MOSFET?如果有请给个型号,我找个好久,上千伏的管子电压都只有几安培。

网友A:
IGBT并联输出

网友B:
这种场合应用就上IGBT 英飞凌的可以看看

网友C:
电动汽车上好像有大管子

网友D:
如此高压大电流应该用IGBT

网友E:
找apt的看看吧。

网友F:
电源上面一般遇到这样需要高压的都是用双端线路来做啊

网友G:
mos  一般只见到过低压大电流,或高压小电流的

网友H(2017-06-09):
没有,一般 500V以上都会选用igbt或者ipm

网友I:
ROHM的SIC  MOSFET模块,据说到400A了,1200V,再大的没听说

网友J:
这么大电流用MOS不保险。MOS受温度影响严重,温度超过100度,电流直接减半

网友K:
用IGBT并联输出或者IGBT模块,非得用MOS,得用碳化硅材料MOS,1.2kV单管可以做到接近100A,而且栅极电容比硅材料低得多,速度也高10倍以上,耐热也可以达到150-1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