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9014检测放大倍数的检测条件

楼主(2017-05-05):
检测9014C 三极管放大倍数 需要什么条件?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中等电压,一般10V以下;
IC恒流,小电流多是1mA,不过多数万用表之类的是IB恒流;
根据平衡后的条件计算hfe

网友B:
LS 正解。自己搭个电路,用万用表测一下Ib, Ic 及 △Ib △Ic, 体验一下。
(注:9014有2种引脚排列,不要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等电压,一般10V以下;
IC恒流,小电流多是1mA,不过多数万用表之类的是IB恒流;
根据平衡后的条件计算hf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 正解。自己搭个电路,用万用表测一下Ib, Ic 及 △Ib △Ic, 体验一下。
(注:9014有2种引脚排列,不要弄 ...

好的,我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C:
现成的晶体管测试仪可专业的告诉你所有的性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