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桥测电容电路帮忙分析

楼主(2017-05-05):
如图交流电桥测电容Cx容量的原理图,请帮忙分析电路有没有问题,附带Ltspice仿真文件。谢谢!
当前有几个问题:
1.变压器反馈式LC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选频网络是不是由L2,L4及C1组成?
2.看标准电路是从变压器通过一电容接到三极管基级,本电路正反馈通路是怎样的?

网友A:
好几个问题重叠在一起了。
先说振荡电路。
你的振荡电路不是如第二幅图所示的变压器反馈振荡电路(虽然二者可以等效为一种),是三点电感式振荡电路(哈特莱电路)。该哈特莱振荡电路选频是由L2L4C1组成(严格地说,还有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

网友A:
此电路很难说是“交流电桥测电容”,因为这不是交流电桥。
此电路测量电容,原理是L1L3两电感上感应出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电压。L1串联待测电容,经D2D3整流,L3串联可调电容C6,经D4D5整流。两个整流输出相等时,OUT-与OUT+之间电压为零。
因此确定待测电容Cx,是靠调整可调电容C6使OUT-与OUT+之间电压为零,然后读出C6数值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很难说是“交流电桥测电容”,因为这不是交流电桥。
此电路测量电容,原理是L1L3两电感上感应出幅度 ...

谢谢。您讲的原理大概清楚,反馈通路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问题重叠在一起了。
先说振荡电路。
你的振荡电路不是如第二幅图所示的变压器反馈振荡电路(虽然二者 ...

的确用到了变压器,变压器长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讲的原理大概清楚,反馈通路怎么看呢?

“反馈通路怎么看呢?”
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448页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用到了变压器,变压器长这样的

这个变压器的绕制,需要一点经验和技巧,否则很难做对称。

网友B:
太高深了

网友C:
      粗略看一下是右边的高频震荡出来的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左边,然后一些相位的处理技巧,使得电容不平衡时,OUT-与OUt+出现整流后直流电压差,没有待测电容也可以调节电容使得OUT-与OUT+为零,只需要注意变压器的相位标志端,即可分析出逻辑,其他的节点接到R5上是有点负反馈的意思,稳定右边的三极管震荡
      相关知识点貌似叫相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