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采用恒流源法的PT100测温 如何将AD电压转换为电阻

楼主(2017-05-05):
来自 2楼

网友A:
R=U/I啊,你的是恒流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查表然后线性插值。

网友C:
推荐AD7793,热电阻、热电偶是神器

网友D:
看PT100资料

网友D:
进行折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推荐AD7793,热电阻、热电偶是神器

请问AD7793还要额外的恒流源吗?两线制不考虑接线电阻的情况下,误差为多少?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AD7793还要额外的恒流源吗?两线制不考虑接线电阻的情况下,误差为多少?
谢谢。 ...

自带恒流源,如果要高精度最好用四线热电阻,AD7793带很多功能,具体可以研究芯片手册,在上一家公司,我做的多路PT1000测温,已经量产没毛病,具体准确度没做详细的评估。像这类模拟信号处理严格的东西,如果是学习可以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但做产品最好用集成芯片,各种处理和干扰都处理得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带恒流源,如果要高精度最好用四线热电阻,AD7793带很多功能,具体可以研究芯片手册,在上一家公司,我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I啊,你的是恒流的。

茅塞顿开

网友F:
大神你好,请问你做好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推荐AD7793,热电阻、热电偶是神器

大神,求指教

网友G(2018-12-14):
引用 网友C:
推荐AD7793,热电阻、热电偶是神器

请问,AD7793搭配单片机的话,是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采集温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AD7793搭配单片机的话,是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采集温度吗?

不是中断,用循环读数即可。接口是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