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焊好以后要把手放到IC上,电路才会工作??

楼主(2017-05-05):
图片上三个旁边有排阻的IC是595,正常电路是要会工作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电路焊好以后不工作,把手放到595上面后,电路就开始工作了???
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有104电容的那个IC是2003a

网友A:
看现象应该是哪里少接了电容!
所有IC的VCC脚,都要对地接个0.1uF电容

网友B:
这点路,电容是不是太贵?舍不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应该是哪里少接了电容!
所有IC的VCC脚,都要对地接个0.1uF电容

我也觉得是少了什么东西,根据经验,怎么看出是由于缺少电容引起的呢?我的电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重新焊接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应该是哪里少接了电容!
所有IC的VCC脚,都要对地接个0.1uF电容

试过了,全部IC都加了电容,还是不行,连595都换过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路,电容是不是太贵?舍不得?

试过加电容了,还是不行,直接在IC上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少了什么东西,根据经验,怎么看出是由于缺少电容引起的呢?我的电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

明天焊过一片试下

网友D:
重新用锡点一下

网友E:
原理图贴来看看595en怎么接的 查下复位 晶振

网友F:
你拿根塑料或者木根按下芯片试试,如果还是按了可以那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少了什么东西,根据经验,怎么看出是由于缺少电容引起的呢?我的电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

报告版主:
以前在IC原厂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种情况是某些输入脚或者电源脚,是需要一个bypass电容才能稳定的;还有情况就是虚焊或者焊接不好导致分布电容加大,重新焊接就改变了管脚上的分布电容。

网友G:
晶振,晶振,晶振,重要!

网友H:
估计是底线没走好.
或者说根本就没在意地线怎么走.

网友I:
换晶振就好了,换一个别的牌子的

网友J:
可能没起振

网友K:
上示波器检查,看谁的问题.不过板子画的够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告版主:
以前在IC原厂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种情况是某些输入脚或者电源脚,是需要一个bypass电容才能稳 ...

都是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L:
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没有明显GND的PCB,牛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示波器检查,看谁的问题.不过板子画的够烂

自动布线完修改下就发去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底线没走好.
或者说根本就没在意地线怎么走.

谢了、我这个是自动布线的、所以有可能是地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版主:
以前在IC原厂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种情况是某些输入脚或者电源脚,是需要一个bypass电容才能稳 ...

厉害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会是没起振吗、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应要求把原理图发上来了

网友M:
先检查有没有虚捍,再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N:
晶振没起振吧

网友O(2017-08-17):
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

网友P(2018-02-23):
晶振的位置及布线不合理